E1隔离器阻抗控制

楼主(2009-05-23):
现在有个产片采用pulse的T1065来转换信号,但信号需要保证75欧或者120欧的阻抗,请问怎么去做这方面的控制?T1065的资料基本没有写这方面东西

楼主:
不会没人用过吧

网友:
你要理解这个75欧姆和120欧姆的概念,75欧姆通常是指单端链接头,BNC,SMA之类的,一般是2跟,一个TX,一个RX;而120欧姆的通常是说的差分信号,一般就是RJ45的头子,就是说单端的TX在这里是TX+和TX-。
另外接受芯片,变压器一般是75欧姆,120欧姆通吃。
剩下的就是你走线的问题了:
这2种走线在PCB上做兼容一般不可实现,要不就是2个分支,你可以选路径,2个分支分别不同的阻抗控制。
所以,解决方法一般就是,根据需求,看可提供的连接器是什么方式的,如果客户是单端的BNC/SMA,那么单板上就设计单端75欧姆的设计,如果临时外部提供120欧姆的连接器,那么一般外挂一个120转75的balum.
(总版主要求我一定要回答你的问题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