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DxDesigner的原理图如何复制?

楼主(2009-05-23):
请问,想把一个工程中的部分原理图复制到另一个工程中,要怎么办,好像用Ctrl^C,Ctrl^V复制到的是位图,

网友:
从一个工程目录里复制到另一个吧

网友:
在新建的工程文件中打开以前的原理图文件,然后保存到该工程就可以了!

网友:
用Dashboard 2007EE 打开两个工程,在工程的PROJECT中选中一幅原理图,右键复制粘在另一个工程中即可

楼主:
谢谢大家,试了楼上的办法,可以,不过这样只能是一整幅sch页复制了,

网友:
你把以前的原理图文件复制到新项目的SCH文件夹,然后在同一个项目下面可以随意的从一个SHEET复制电路到另一个SHEET  之后删除以前的原理图

网友(2009-06-28):
    EE挺好的, 就是库管理和DxDesigner不够人性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