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ee2007.5问题

楼主(2009-05-23):
今天安装了一下ee2007.5,在使用时在Dxdesigner中的setup/setting中设置字体和一些属性时,发现无法保存,在下次打开工程时,设置的字体等都还原成默认值了,不知道为什么,请大侠指教!

网友:
    有破解吗

网友:
    2007.5的库还是加密的吗

楼主:
    直接用2007.3的破解文件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    我的装了不能起动,能能一个安装祥细说明出来参考一下吗?

楼主:
    装过2007.3吗,和那个一样,不过要修改一下.bat文件路径!我这里没有安装,我在单位安装的,不好意思,没办法做说明

楼主:
    好像我的破解有问题,配置文件不能保存。

网友:
    貌似是bug吧,试试看与project同目录看看

网友:
    你们都那里下的,TLF那家伙我怎么登都登不上去的,能搞成ED2K的好了,有无发挥下共享精神滴?

网友(2009-09-06):
    在论坛上用过9。0的破解 还有那个PADS2007。4的 都不行 文件也替换过了 结果库能建了 原理图能用了 就是不能用PCB 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