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出网络表错误,求解

楼主(2009-05-23):
Scanning netlist files ...
Loading... D:\allegro_data\s3c6410-core\allegro/pstchip.dat
Loading... D:\Allegro_data\s3c6410-core\allegro/pstchip.dat
Loading... D:\Allegro_data\s3c6410-core\allegro/pstxprt.dat
Loading... D:\Allegro_data\s3c6410-core\allegro/pstxnet.dat
Error: Line 3504 in file D:\Allegro_data\s3c6410-cor
e\allegro/pstxnet.dat:
   Could not create new pin inst <logicalPinName>
 Detected in function: pstReadNodeSec
Error: Line 3504 in file D:\Allegro_data\s3c6410-core\allegro/pstxnet.dat:
   Error loading the net list file
 Detected in function: ddbLoadPstXFiles
#264 Error   [ALG0036]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.
这是为什么?是与封装有关吗?

楼主:
我把这个芯片删除了,导出网络表就没有错误。

网友:
鬼知道你在说什么芯片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型号是:SEAM-20-02.0-SM-10-2-A 是个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第一个错误是引起第二个错误的原因!
第一个错误是你的元件被修改过,但是被添加的引脚不合法,可能是重复或者没有更新造成的!

网友:
把你元件符号的所有非明显电源地引脚属性全部改为passive

楼主:
感谢上面2位的提醒,我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