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看PCB板的FSB是跑多少MHZ的频率

楼主(2009-05-24):
RT.

网友:
哥们,这个问题你是说看PCB的能力,还是要问芯片的能力?

楼主:
哥们,这个问题你是说看PCB的能力,还是要问芯片的能力?
引用 网友A:

我说的是FSB的频率,
CPU到北桥的走线信号,

网友:
你读一下CPU的寄存器不就知道的FSB总线速率了吗?要不测量一下时钟信号的频率,再乘数据线的位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