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是微带线?什么是带状线??

楼主(2009-05-24):
RT.
最好是通俗一点,

网友:
都是传输线
多层板的表层信号线,只有一个参考平面,叫微带线
线路板内层信号线,被两个参考平面层夹在中间,叫带状线

楼主:
都是传输线
多层板的表层信号线,只有一个参考平面,叫微带线
线路板内层信号线,被两个参考平面层夹在中间,叫带状线
引用 网友A: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