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llegro异形孔数据的生成,求援本论坛高手。

楼主(2009-05-24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出现的错误最好贴出来看一下

网友:
椭圆孔的宽度是多少?
在当前目录下新建一下ncroutebits.txt文件,写入以下内容:
0.01 T01
然后再试下。

网友:
ROUTE文件产生没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0.01 T01 这里是定义刀具大小,要小于SLOT孔宽度.

网友:
你看下钻孔层GERBER,如果位置显示为SLOT孔,就没什么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