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2007.5不能跟pads layout交互布局了!

楼主(2009-05-24):
装上2007.5试用了它的netlist流程,结果发现不能跟pads layout进行交互布局了。郁闷。而且居然只有PADS9.0,其它的版本都不提供了。6 y' C0 W  M5 {: V! K
2007.3都可以……

网友:
    怎么装2007.5呀???

网友:
    和以前的一样装

网友(2009-06-24):
    我用了也是这样,元件的标号全变成了U开头,但ECO文件正确。还是有BUG啊

网友:
    做库的时候可以指定用什么作为标号!做part的时候看看!

网友:
    6# rx_78gp02a 我用的是ee2007.5中心库方式,先PACKAGE然后,再从PADSLAYOUT中用DX LINK连接。如果用EXP则全对,为什么?

网友:
    没有用过netlist!中心库做part时可以指定标号,一直没有弄清楚netlist需要输入哪些参数!netlist可以用ces吗?

网友:
    想知道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    EE2007.5 怎么装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