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弱智的问题........

楼主(2009-05-24):
protel里的这个封装:XTAL3在pads2005里对应的是哪个啊?PADS2005里自带的PCB封装是全的吗?有没有我用的芯片的PCB封装在PADS里面找不到?有的话那又该怎么办?非常感谢!!!

网友:
很多封装名都是自己定的,不是一一对应的,如果你想要PROTEL里的这个封装,你可以把PROTEL的文件导到PADS(论坛上有工具下),然后保存封装到PADS的库里就行了,你可以用原来的封装名,也可以改个你想要的封装名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!     有没有这种情况:我用的芯片的PCB封装在PADS里面找不到?有的话那又该怎么办?

网友:
反正我的零件几乎都是自已做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PCB封装你也是自己做的吗?那东西怎么做比较方便啊?

网友:
有向导啊,做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,其他特殊的也是很简单的

网友:
2005的封装比99se的还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谢谢,我知道CAE封装有向导,但是PCB封装有向导吗?能否截个图给看看,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我在99se里的一些PCB封装在PADS里找不到.......难道99se里有添加过?我确实还不知道怎么做库里没有的pcb封装~~能否大概说一下步骤?谢谢了!!!

网友:
看完比思的教程吧

网友:
你需要哪个封装?例如你要的晶振封装,在common下有2种封装,分别是xtal1和xtal2,还有一个misc下有2种封装,分别是xtal_gull_w,xtal_hc49smt.pads是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绑定的,要找也很方便

网友:
强烈建议你看看论坛前面由坛主写给初学者的话,只要花几分钟,会非常有益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没有啊,你能共享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