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画完的板子,请大家指点指点

楼主(2009-05-24):
刚画完的一块FPGA的板子,请大家指点指点!

网友:
什么版本的,打不开啊

网友:
线挺顺的,好像主芯片上的电源脚没有去耦电容。

网友:
1,退偶电容要每个电源管脚放一个,不是排在一起的
2,电源线要从主线上往下分,分支可以细些,但主线不能一会粗一会细的,像你1.2V那路,经过了IC的管脚那么细的线,然后又给别的部分供电,不能这么画。3.3V的还好些
3,双层板,尽量把线走在TOP层,使BOTTOM层的GND完整,需要接地的地方直接打过孔到底层就可以了,不需要像你那样再连线的。

网友:
打不开,发的时候尽量用低版本

网友:
楼主画的真好,向你学习

楼主:
退偶电容可以放在背面吗?

网友:
一般都丢在背后

楼主:
每个引脚都要接吗?可以不接吗?

楼主:
那应该怎么修改呢?
请大家给出一些建议

网友:
我也搞了个DSP的板子,4层的,可惜是PROTEL的,发这里会不会不受欢迎啊
传上来看看

网友:
11楼的传上来看看

网友:
比我画的强,另外问下,楼主的GND直接打孔就能连接上吗?是铺铜时连上地网咯,还是bottom层设置成CAM PLANE

网友:
为什么把覆铜框画到整个板框的外面呢?这么做有什么好处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