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0欧姆阻抗匹配怎么做到,板子是rf4厚度1.2mm

楼主(2009-05-25):
50欧姆阻抗匹配怎么做到,板子是RF4双面板厚度1.2mm.在就是rf模块是焊接在板子上的,它的正下面要打过孔连到地层。这些过孔间距有没有要求了。

网友:
如果是双面板需要控制阻抗比较好控制就是按照共面阻抗去控制,需要注意的是线宽和线到GND铜箔的距离当然过孔到线也是有一定要求。

楼主:
请问过孔和线的距离有什么要求了,在就是走线,接地的铜皮要镀金,不上绿油吗。

楼主:
我用的是appcad按照Coplanar Waveguide来计算阻抗的。这个是2层板的走线要求。

网友:
绿油对阻抗有影响,但是如果要求不高的话课可以忽略。铜皮及孔到线的距离要注意对阻抗的影响。

楼主:
孔到线的距离多远比较合适,铜皮我按计算的来做。2000um铜皮和天线的走线距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