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元件怎样更新?

楼主(2009-05-25):
以前原理图上的封装有问题,遂修改封装,但是修改后的封装却不能导入到板子,板子上出来的封装还是以前错误的那个封装,应该是修改封装之后哪里可以更新一下,希望论坛里的朋友指点指点。我用的是16.0

网友:
不能更改那就是网络表没成功导入,看看ERROR报告,注意封装引脚编号问题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的网表导入成功了的呀,但是还是不能更新元件,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吗?!

网友:
1检查修改过的封装在不在自己设的路径下
2place-update symbol下看看

楼主:
1检查修改过的封装在不在自己设的路径下
2place-update symbol下看看
引用 网友B:

修改后的封装就是放在放以前的封装的文件夹下面的,路径应该没有错。我想问一下你的第二种place里面的updata symbol该怎么用,我是这样做的,不晓得对不对,
第一步place---->updata symbol:
 勾选package symbols前面的框,如图所示。
第二步:

点击图中红圈处的按钮出现:

选择圈起来的文件,然后确定,出现:

然后点击refresh。
等待更新完成....
后面还有什么步骤没有,还有我上面做的有没有错?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下。

楼主:
怎么就没人愿意指点指点啊。

楼主:
麻烦知道的人指点指点呀,这个对我真的很重要的,求求各位朋友了。

网友:
在import net的时候要选中一个选项才可以。是哪个我记不清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