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侠们隔离线的作用是什么

楼主(2009-05-25):
请问大侠们隔离线的作用是什么

楼主:
没有图啊

楼主:
一般用在电源层

网友:
隔开间距,间距的大小就是隔离线的线宽大小;

楼主:
哦,那如何设置并使用呢

楼主:
先谢谢楼上的朋友们了

网友:
anti-etch?切分power plane啊

楼主:
感谢你的回答,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自己所画的隔离线啊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