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如何从PADS Logic导出PADS Layout(即PCB文件)。

楼主(2009-05-25):
如题小弟请教各位大侠
如何从pads Logic 2007导出原理图到PADS Layout 2007(即PCB文件)中?

网友:
导出原理图到layout中?应该是导出网表文件吧。

网友(2009-08-18):
这个还没导过啊

网友:
高手指点下
      谢谢

网友:
我是这样,新建一个PCB,同时打开原理图,然后在Logic ......

网友:
    应该是导出PCB所需网络表吧

网友:
    send to netlist,导入到PCB后,再由PCB中导出as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