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急急急急急急!!!!!

楼主(2009-05-25):
protel中一般是双层板,如有四层板,如何修改中间两层的名称?还有双层板的话,变成四层的话,中间怎么加两层进去?

网友:
1# cwb7132000

楼主:
我的版本中没那个菜单,郁闷啊

楼主:
你的版本是99SE吗

楼主:
看来要重装了

网友:
要是在99里面 就是在rule设置里面 你可以去查查!

楼主:
呵呵,我安装的中文板里没有,要英文版的才有,呵呵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