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板框怎么画?

楼主(2009-05-25):
这个板框别人给我的,我想知道怎么画出来的,大家帮我看看,先谢谢了。下面那个半圆我用add arc画好了,上面那个半圆却画不出来,好像只能画出0-180度的,画不出负的角度。

网友:
上面那个是两个90度的小半径圆弧+一个大半径半圆,简单的板框可以直接在PADS里画,复杂的就要用AUTOCAD画好导进PADS了。

网友:
能不能这样呢?先画第一张图的那样一段线,然后再选中,右键,Pull Arc。变成第二张图的效果。

网友:
我去试了一下,有个方法可以做
 首先画一个半圆的凹槽,半圆的两端各向上画直线,和水平线相交个直角
然后选中这个图形右击/ADD Miters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入你想要的半径就可以了
这个时候/Options/Design的Miters框要选Arc

楼主:
谢谢楼上们的回答,回3楼:我不会AUTOCAD,以前学校是选修的。
回4楼,你这样我觉得可以的,马上试下,就是不好定位。

网友:
我把我刚才说的方法的图片仿上来

网友:
不错的办法,学习了...

网友:
用cad画好导进去。

网友:
用cad画好导进去 dxf

网友:
看样子CAD也要学。。

网友:
上面那个是两个90度的小半径圆弧+一个大半径半圆

网友:
参数设置拐角默认为圆弧。

网友(2009-07-16):
方法太多 懒的说了 哈哈 见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