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样是0402的封装,电容和电阻不一样,WHY?

楼主(2009-05-26):
手上有一份公司的SMD元件封装规范要求文档,发现一个问题,举例说明:比如v同为0402包装的电阻和电容封装尺寸不一样,具体尺寸参数如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2      3       4       5      6      7
SMD电阻焊盘尺寸 0402R  2.20  0.40  0.70  0.90  1.30  2X4
SMD电容焊盘尺寸 0402C  1.60  0.04  0.70  0.60  1.00  2X4
上面是截取的表格中的一行,表格项目分别为:
1,封装名称
2,两焊盘外边间的距离 (电阻2.20比电容1.60长)
3,两焊盘内边间的距离
4,焊盘宽度
5,焊盘长度  (电阻0.90比电容0.60长)
6,焊盘中心距离 (电阻1.30比电容1.00长)
7,制作封装使使用的参考表格
另外,补充一下这个尺寸上的不同不是波峰焊与回流焊的区别。
我问过周围的人,据说是跟元件材料有关,说电阻一般是碳膜,金属膜等,而电容一般用陶瓷,什么容易断裂,觉得还是不够明白,现在在此发帖,请求知道的TX提点提点,谢谢了...

网友:
    长点见识了

楼主:
    难道没有人知道么?

网友:
    暂且不去讨论材质。

从设计角度和可靠性来讲,电阻两个脚之间的间距比电容大,是为了能在电阻中间穿一根走线。

而电容通常用于电源类的滤波,一端接电源,一端接GND,如果从电容中间穿线,很容易短路。

    并且一些信号是不允许穿过电容的,如reset ,clk一类的信号。

网友:
    差别不大~电容要考虑中间间距问题,因为很多时候电容会接地,焊盘的自动避让距离不够安全距离!

楼主:
    谢谢楼上2位版主的回复

网友(2009-12-09):
    我把电容电阻电感全部都做成一样的了,唯独丝印不一样,不会到时候出错误吧?

网友(2010-01-26):
    如果不要求十分严格,可以使用同样的,但不知你注意没有,电阻两端Terminal和电容两端的Terminal是不一样大的,当然焊盘也就不一样大.而且不同厂家的0805电阻可能尺寸并不一样,甚至同一厂家0805电阻不同系列的产品尺寸也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