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 Border的问题

楼主(2009-05-26):
想请问下各位,DX中Border中一些文本怎么修改呢?比如TITLE,有一位朋友是在pads2007.2中的做法是右键selection filter/all,这样就可以编辑TEXT了,但是我是PADS2007.4,首先我的右键菜单中根本没有selection filter下图那么多选项

其次我是直接点击要修改的部分,但是却如下图所示,无法修改,不知道为何,麻烦知道的朋友指点下了,谢谢!

楼主:
有大侠指点下吗?不甚感激

网友(2014-03-08):
我试过可以用查找,然后替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