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pture里面不显示电源和地引脚怎么连接?

楼主(2009-05-26):
concept有专门的指令,capture怎么连接呢

网友:
好像默认是相同名字连在一起的吧,未防止出错,做好全显示出来

楼主:
这样啊,那不显示电源和地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,因为多个电源地在一个系统里很常见。

楼主:
CAPTURE很好用,但功能还是比CONCEPT弱了一点,CADENCE把它再增强一点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