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layout转ROUTER问题??

楼主(2009-05-26):
请高手们帮忙解决一下,在使用pads软件的时候,我能用layout 打开,却不能用ROUTER 打开。用router 打开29%的时候出现下列提示错误:fatal run-time error .press ok to close the program .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,要用怎么去修复这个PCB??感谢!!

网友:
导出、入一次asc码后再试试!
其实遇到麻烦的是router能打开,用pads打不开的!router里面不能导出ASC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