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siwave仿真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09-05-26):
今天用时siwave发现一个问题,如图,在circuit elements项里的红色的叉是怎么造成的?如何把它改成绿色的勾勾呢?
请朋友们给点提示,谢谢!

网友:
红色X说明当前项目中没有此类element

楼主:
谢谢forevercgh,但是明明就有的啊?
我用的是网上下载的例子(epep2.siw),就是siwave_full_book介绍用的例子。
siwave_full_book里面介绍的capacitors前面就是绿色的勾勾,为什么我的却是打叉呢,应该怎么改呢?

网友:
"但是明明就有的啊?"
截图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个附件是从资料里截的,是和我用的一个siw文件,图里可以看到capacitors、Inductors和Resistors前面都是绿色的勾,而我的却是叉(同一个仿真例子)。

网友:
这个图和你第张图不一样了,这边不久显示的是 “勾”吗?
那个黑“X”就是是否显示对象

楼主:
再次谢谢forevercgh!
哎,可能是我上边的文字没解释清楚吧!
第一个图是从我的SIW文件截的,因为我软件里的是打红叉;
第二个图是资料里的,只是想说明项目里是有此类element的。
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我的项目里变成了红叉,不知道怎么才能改成绿色的勾!

网友(2009-07-08):
回复 网友B:
一直不提倡信口开河,做过才知道。
红叉是因为你没有active电容。图示:

楼主:
我选择active了,还是红叉叉啊!

网友(2009-08-07):
我新手,按照LZ的试了下,没出现问题,只要active就OK了,显示不显示,可以通过layers里面的circuit element to  contorl whether display or no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