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自动布线断线问题

楼主(2009-05-27):
为何我自动布线后,有些焊盘没有联上。而这个错误用 工具- 设计规则检查 却无法查出有问题。

网友:
可能你drc没选到un-routed net constraints吧

楼主:
不是。这个选项是打上钩的。

请问如何才避免自动布线出现断线。

网友:
有的是连上的但是显示只有一头连上,双击那条线就出来了。
不知道麽原因!

网友:
把这个PCB文件关掉再打开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