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:限流保护电路

楼主(2009-05-27):
    这是网上看到的一个
    大家还有那些好的电路设计呢?

限流保护电路最基本的原理图如下: 当电流小于设定值时,由R1提供P3的偏置电流,P3饱和导通,对电流不起控制作用;当电流大于或等于设定值时,R上的压降增大,R上的压降与三极管结压的和接近R2的压降,于是开始限制P3通过的电流,这样就把电流限制在一定的水平。也可将R2换成一个稳压管,限流更为精确。上述保护电路的缺点是当电流超载时,特别是发生短路时,所有压降都降在三极管上,存在一定的功耗。大家可以根据需要,把保护电路设计成具有自锁功能。也就是当电流没有超载时,三极管完全导通,当发生短路时,则将三极管完全关闭。 字串8
简单的原理图如下: 此电路的缺点是保护后没有输出,即使撤消短路也不能自行恢复。需要人工启动,把负载断开或用一个按键将R2短路。大家可以自行把P2改换成场效应管。使得保护电路未工作时损失的压降降低。 字串8
      字串6

网友(2009-09-22):
    本人构思的一个带自锁功能的限流保护,希望各位提提意见

网友:
    用芯片ap1610,可设置限流值。

网友:
    发一个芯片ap1610 pdf资料共享一下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