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spice仿真] hspice create PWL?

楼主(2009-05-27):
哪位前辈指点一下 hspice中的PWL功能该怎么用?产生PWL的语法是什么?能否用两个三角波来产生菱形的眼图?能否指点一下啊!太谢谢啊!

网友:
既然你已经安装了hspice,直接查看安装目录下的doc
里面有语法说明

楼主:
2# forevercgh 用PWL波产生锯齿波的语法知道了,可是不知道如何用两个锯齿波产生眼图?前辈能不能指教一下啊?

楼主:
哪位前辈能够提供个hspice的眼图的mask的示例程序那就太谢谢了!

网友:
hspice做眼图太麻烦,我都是导入sigwave生成眼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