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PADS2007里元件镜像怎么操作

楼主(2009-05-27):
各位,问一个元件镜像操作的问题。

网友:
不允许镜像。

如果一定要,请用protel

楼主:
这样子啊,但是公司里只装有PADS.我在PCB布局的时候又遇到有较多的线交叉问题,镜像是最好的。打孔的话要打好多孔,各位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?

网友:
    这样子啊,但是公司里只装有PADS.我在PCB布局的时候又遇到有较多的线交叉问题,镜像是最好的。打孔的话要打好多孔,各位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?
引用 楼主:

我是 PADS 新手,我的設想是可不可以建立相關零件的鏡像 Decal,不知可不可以。

楼主:
    我是 PADS 新手,我的設想是可不可以建立相關零件的鏡像 Decal,不知可不可以。
引用 网友A:

这样子是不行的。我想了一下。也不能做镜像操作。

网友:
    相同的一個 Part 不是可以多個 Decal 的嗎? 我的想法就是基於這點。我去試一試

网友:
    没听说过,不可以的

网友:
    做pcb的,要紧密与硬工沟通联系。

请硬工调整原理图,再更新进来就OK了。

网友:
   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,但我试了很多方法最后还是改封装PIN脚的号,或原理图中可以,有的元件是可以在同层镜像的,如两脚的电阻电容,二极官。但SOT23-5就不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