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过孔不盖油和焊盘盖油

楼主(2009-05-27):
请教个问题:
过孔一般是盖油的 当我选中textpoint后 说明它不盖油,焊盘一般是不盖油的,当我在Solder Mask Expansions栏里,勾选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和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后表明它是盖油的,是这样吗?
如果是的话,当我对过孔进行勾选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和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,那么该过孔会怎样,对焊盘勾选testpoint呢?
谁能帮忙解释下 谢谢!

楼主:
难道人气会是这样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过孔一般是盖油的 当我选中textpoint后 说明它不盖油,焊盘一般是不盖油的,当我在Solder Mask Expansions栏里,勾选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和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后表明它是盖油的
-------- 是的!
如果是的话,当我对过孔进行勾选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和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,那么该过孔会怎样,对焊盘勾选testpoint呢?
--------对过孔和焊盘是一样的效果

楼主:
哦 那就是说功能重复了?

网友(2011-05-14):
有点糊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糊涂。
过孔和焊盘  都有阻焊层属性,所以都可以编辑。 “共性编辑”。

没有自动加过测试点,但若指定 testpoint 后,只是在后期处理中有用到。
不能理解为设定testpoint后阻焊层会想当然的就没有阻焊了(即你指的不盖油)

类似操作如帖子:
Altium AD过孔阻焊全局操作演示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50923-1-1.html中全局修改中的属性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