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.4 键盘命令不起作用

楼主(2009-05-27):
pads layout 的键盘命令不起作用,比如home、end、pgup等,pads logic等好像正常,重新安装了pads layout也不行,不过家中安装的没有问题,不知为何?

网友:
我的可以啊

楼主:
单位安装的一开始也可以,后来又安装了vs2005sp1等软件后就不行了.

网友:
其他软件的快捷键和PADS冲突,比如金山词霸取词的和PADS的颜色开关都是ctrl+alt+c。你查一下你装的其他软件!

网友:
    同意四楼的看法,另外FOXMAIL也有部分快捷键与PADS冲突,好好检查一下,你都打开那些软件,可能还有些软件还会存在冲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