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9.0如何安装.....

楼主(2009-05-27):
有装上的吗?请教下安装方法,,还有下载的时候没有带lincen,用2007中的代替没用...

网友:
安装同2007.3 或2007.4 一样,之前的2007.2 ,2007 不行的

网友:
安装后又多大呢?哪位兄弟知道还有没有在转换低版本时会掉走线吗???

网友:
我用了2007.4的破解也不行,好像注册文件不对

楼主:
是的,照着说明上装了好几次都没装上,
系统都装过了,。用的2007。4的LINCENSE

网友:
有个文件要替换的才行。07.3 后的版本,看下说明就知道了

网友:
是的,照着说明上装了好几次都没装上,
系统都装过了,。用的2007。4的LINCENSE
引用 网友A:

我安装好的,我用的是PADS2007.4的破解文件,附上破解过程:
1.用mentorkg.exe产生license.txt,用makelic.bat产生licensefile.dat,安装中license路径指向产生的license.txt.
2.安装结束后,修改所有大小为1,564,672 字节的MGLS.dll,其版本号是2008.056,
   最好手动修改,因为pads9和pads2007.4所包含的mgls.dll个数不一样,存放地址也不完全相同。
3.修改环境变量-系统变量-MGLS_LICENSE_FILE的位置为你存放ilcensefile.dat,比如我的是D:\Program Files\Mentor\License\licensefile.dat。
4.在 开始-安装程序-Mentor Graphics SDD-PADS Licensing Assistance-Advanced-licensing tools-lmtools
    选项“start/stop/reread"下 start server。好了,应该可以用了。
附注:我安装过程中碰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,第一次的安装路径是d:/program files/Mentor/下,结果过程中报了不少的警告。
        卸载后重装的位置直接为d:/,一路相安无事,啥警告也没有。按理说mentor这样的成熟软件应该不会对路径深度有限制啊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觉得没有成功的朋友,多半是因为没有修改安装在X盘完成后直接运行.bat这个文件中的路径吧
@echo off
@TITLE 馒头PADS2007.4 请稍等!
@echo 置换mgls.dll
@copy mgls.dll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\MGC_HOME.ixn\lib
@copy mgls.dll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\SDD_HOME\hyperlynx
@copy mgls.dll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\SDD_HOME\Programs
@copy mgls.dll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\MGC_HOME.ixn\lib\lib
@copy mgls.dll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\SDD_HOME\sim\viewanalog
@copy mgls.dll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\SDD_HOME\common\win32\lib
@copy mgls.dll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\SDD_HOME\common\win32\_bin
@copy mgls.dll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\SDD_HOME\sim\viewanalog\in
@copy mgls.dll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\SDD_HOME\sim\viewanalog\is
@copy mgls.dll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\SDD_HOME\sim\viewanalog\pr
@copy mgls.dll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\SDD_HOME\sim\viewanalog\sm
@copy mgls.dll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\SDD_HOME\sim\viewanalog\sn
@copy mgls.dll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\MGC_HOME.ixn\pkgs\icwave.ixn\lib\lib
@copy mgls.dll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\SDD_HOME\sim\fusion\win32\bin
@copy mgls.dll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\SDD_HOME\sim\van_vss\win32\pgm\dir
@echo mgls.dll置换完毕!
@cls
@echo 破解中,请稍等!
@echo off
@copy license.src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
@copy LICENSE.TXT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
@copy MakeLic.bat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
@copy MGLS.DLL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
@copy MentorKG.exe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
@copy Environment.reg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
cls
@cd/d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\
@MentorKG.exe
@call MakeLic.bat
@cls
@echo 导入注册表信息窗口请选择“Yes”
@pause
@regedit Environment.reg
@cls
@echo 如果没有成功,请自设环境变量,MGLS_LICENSE_FILE=
@echo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\licensefile.dat
@echo 然后运行 「开始」菜单\程序\Mentor Graphics SDD\*
@echo Licensing Tools\Install License.lnk
@echo 设置LICENSE文件为你的"licensefile.dat"
@echo ~~祝你好运!~~
PAUSE

我修改成了9.0PADS,但是也不成功,不知道为什么呢,楼上的朋友说是地址不完全相同,那么能否麻烦列一个地址呢,谢谢

网友:
我觉得没有成功的朋友,多半是因为没有修改安装在X盘完成后直接运行.bat这个文件中的路径吧
@echo off
@TITLE 馒头PADS2007.4 请稍等!
@echo 置换mgls.dll
@copy mgls.dll C:\MentorGraphics\2007.4PADS\MGC_HOM ...
引用 网友B:

在安装目录下搜索"mgls.dll"就出来所有的mgls.dll修改版本是2008.056的。

网友:
安装不成功,2007.4的LICENCE可以用?我这里不可以

网友:
我安装好的,我用的是PADS2007.4的破解文件,附上破解过程:
1.用mentorkg.exe产生license.txt,用makelic.bat产生licensefile.dat,安装中license路径指向产生的license.txt.
2.安装结束后,修改所有大小为1,56 ...
引用 网友C:

再请问下,2007.4安装的时候有更新注册表这个步骤,9.0需要吗 ?

网友:
我安装好的,我用的是PADS2007.4的破解文件,附上破解过程:
1.用mentorkg.exe产生license.txt,用makelic.bat产生licensefile.dat,安装中license路径指向产生的license.txt.
2.安装结束后,修改所有大小为1,56 ...
引用 网友C:

---
卸载后再装一遍终于装上了
为了保险起见我现先用用mentorkg.exe产生license.txt,用makelic.bat产生licensefile.dat,再把它们都拷到pads9.0的文件夹里,然后其他步骤就按zhoulz 所说的进行,不过最后不用配置lmtools(我的lmtools一配置就出错退出。),只要在“我的电脑“-“属性”-“高级”-“环境变量”改一下“MGLS_LICENSE_FILE“就行了。
pads2007和pads9.0两个版本可以同时安装:)

网友C:
再请问下,2007.4安装的时候有更新注册表这个步骤,9.0需要吗 ?
引用 网友B:

不用的,更新注册表所做的事情就是更改系统环境变量。

网友:
安装没有开始几步就自动退出了,谁有详细的LICENCE和安装步骤?

网友:
在安装目录下搜索"mgls.dll"就出来所有的mgls.dll修改版本是2008.056,如何修改??

网友:
在安装目录下搜索"mgls.dll"就出来所有的mgls.dll修改版本是2008.056,如何修改??
引用 网友D:

替换成破解包里面的mgls.dll

网友:
哪位能上传一个 MGLS.dll,其版本号是2008.056。

谢谢

网友(2009-07-04):
安装运行后总是报错!怎么回事哟?

网友(2009-08-19):
照7楼 zhoulz  的办法装上了。hyperlynx也能运行了。

重点是生成两个文件,一个几百K的文件license.txt是安装时用。另一个licensefile.dat只有514字节的是写在环境变量里。mgls.dll用了是500K大小的2008.056
如果是hyperlynx不能用的同学可以再试一遍

网友(2009-12-18):
我在安装中遇到的问题与大家分享
0、整个安装过程有用 \PADS9.0破解\PADS9.0安装详解.pdf(鲫鱼塘文件)
1、下载的源文件要正确
我原先下的是[PADS9.0------完整的电子产品设计软件].PADS9.0.rar,但是安装几次后,发觉安装到80%报缺文件,后来下了 《PADS9.02009最新版.rar》安装的一路顺风。
2、安装过程中 环境变量 的设置要正确
在安装完《PADS9.02009最新版.rar》后打开发觉出现 如楼上 seabiscuit78  所说的问题
解决办法是 2.1、按 用 PADS9.0破解 说明先用 Makelic.bat 在C盘生成的文件夹flexlm
                2.2、拷贝flexlm下的 licensefile.dat 的文件到 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ll Users\Application Data\pads\9_0\ 覆盖原文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zhmili@163.com

网友(2010-03-30):
看 了这么多头都晕了,众说纷云试来试去居然搞定了,但我还是不知是那的问题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