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有关CST与Cadence连接的问题

楼主(2009-05-28):
新人初来乍到,先向大家问好
我想问一下怎样将cadence中的PCB板中导入到CST中,我用的是CST2008,安装了CSTlink,Cadence的
菜单栏上也有了这一项,但在用的时候总会说没有techfile这个错误,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呢?
或者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实现CST与Cadence的连接啊?
先谢谢了!

网友:
没用过CTS。

网友:
首先,正版还是盗版???正版的话直接问cst-china总部,去www.cst-china.cn看看

网友(2012-03-15):
为何我不能在Cadence里面按住CST的插件啊,我可以严格按照给的手册来做的!!!!

网友:
我也是!!求解啊 !!(个人学习,买不起正版,也不可能买的起)

网友(2012-07-03):
俺也想知道,想学CST

网友:
Firstly, pls make sure you were completely follow the install procedure which described in detailed setup procedure located on the folder such as \\:\CST studio suite 2011\Cadence Allegro APD Plugin\CST_Link. Secondly,check out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correct as specified. I succeeded in installing the CST_Link at CST 2010/CST 2009, make sure the Cadence techfile is exported from APD or Allegro for related tech data feedback to CST. good luck.

网友:
可以改用CST 2011版,该版本集成了Allegro文件直接导入功能,且可以选择局部导入功能,2011版参见如下帖子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74051-1-1.html

但愿能解决你的问题,呵呵。

网友(2012-10-15):
不能解决啊。
还请高手指教

网友A:
cst2012 和cadence16.3就安不上cst link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st2012 和cadence16.3就安不上cst link?

新版本的CST可以直接导入到cadence文件,不需要通过其他链接转了   没有问题的

网友(2013-01-27):
哪边有CST装在Cadence的插件下

网友B(2013-04-27):
没有那么麻烦,先导为ODB++,然后导入CST就可以了,很简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那么麻烦,先导为ODB++,然后导入CST就可以了,很简单

2011和之后的版本就更简单了,直接Import就好了,新版本对Cadence的支持度很高,不需要中间文件转档了

网友:
这个我知道,只是用的不多,candence对于ansoft和cst都有很好的支持,现在我很少用cst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