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高手看看这个PCB封装应怎样做。

楼主(2009-05-28):
我在pads2005 PCB封装编辑器 里做一个圆形锅仔片零件 (用挖铜功能做成的)做好后保存到零件库里,再在画板里调出来用时竞变成实心的了 ,到底怎么回事,应用什么方法做?
  请各位高手指教,先谢谢了。

网友:
版主,怎么回事啊,他们都说好,我怎么就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呢,说明白一点好吗?谢谢你啦!!!

网友:
我也不是很明白

网友:
jimmy,我的07版本打不开你的文件,说一下步骤吧

网友:
說明了樓主的作法是沒錯的,錯是用錯了版本,在2007才可以這樣做,2005要用其他的方法..

网友:
tooling hold 是可以像jimmy那樣做,但如果是key pad 就有問題了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版主真热心!
顶!

网友:
jimmy 可不可说一下这个元件的做法?

网友:
我在学PADS,用的是2005版本,看了这个帖子我去试做了一下,还真有点问题
像楼主这样的应该不行,好像只要是封闭的,跟端点一关联就会自动填满
我用COPPER先画了一段不闭合的圆弧,再用直线放在缺口处,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圆
然后再跟端点关联,可以做出形似的,但自己感觉不行
至于JIMMY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,我可以用2D线或COPPER画出那4片的样子,但只是一个框框
怎么才能让里面填满呢?
还有个问题想请教:做异形焊盘时,画好铜皮后要与端点关联,如果不关联呢?会出什么问题?
我试了下好像没什么区别啊

网友:
谢谢了,可以参考

网友:
是啊!jimmy 说说怎么做的嘛! 关键是步骤

网友:
满脑子都是这个封装,忍不住又试了下,好像搞定了,高手鉴定一下
我原来是画个外形,想填充,不行,应该是先画个铜皮,然后修改外形才是,方向性错误
我的步骤:
1、画一个梯形的铜皮;

2、在梯形上增加圆弧,变为1/4圆环;

3、复制粘贴,变成四个,合成一个圆环;
4、放置端点,中间的是实际大小,边上的要小点;

5、把小的端点放到圆环上,选中圆环,右键关联端点。
在库的预览里面现出“原形”,在LAYOUT在调用是正常的

网友:
哈哈,,,,我会了...只要迈出一小步...那就是一大步

网友:
我做的/大家来看看

网友:
1楼说的实心是在库里查看到的,放在PCB文件中就好了,我在昨天装的9.0版的PADS中做了一个,大家看看,跟jimmy的做法不同,jimmy能说说那4块是怎么做的吗,我没搞懂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