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布线的问题

楼主(2009-05-28):
我在选择差分布线时,线布完了,,可是没有DRC提示,差分线其实没满足我的设置要求,怎么让DRC显示出来呢

楼主:
根据什么确定差分线和等长线的参数设置?

楼主:
咋没人解答啊

网友:
你还是发张图片这样说不清楚,你是不是没有设置差分间距

网友:
差分的约束DRC没有打开吧

网友:
在布线前要将你的差分线网络名设置一下,首先建立差分对并设置差分线对的参数(线宽、间距)才行,这个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就可以完成了;
设置完差分对以后,在画线的时候就自动有约束了,allegro不会让你随意走线的;

网友:
应该没有打开DRC

网友:
    打开DRC更新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