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布线时是不是应该优先使用通孔?

楼主(2009-05-28):
    我发现pads自带的例子preview.pcb中,虽然使用的是四层板,但是却根本没有设置盲孔,所有的需要过孔的地方用的都是通孔,是不是在既可以使用通孔又可以使用盲孔的情况下,应该优先使用通孔?还有,在router中如果使用自动布线的话,即使已对盲孔和层对作了设置,需要过孔的地方也会被设置为通孔而不是盲孔,是不是也有一个优先级的问题?

网友:
    钱多的话就使用埋盲孔吧。

网友:
    在既可以使用通孔又可以使用盲孔的情况下,应该优先使用通孔,说对了!!一般没有必要是不用埋孔的!!

网友:
    这个贴。在PCBBBS里面看到过。藕回过了。

网友:
    用盲孔的话生产工序比较麻烦,当然需要加钱了,板子密度不大一般是不采用盲孔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