仿真AD603出错

楼主(2009-05-28):
我在AD公司上面下载了AD603元件,并且调到元件库里进行仿真,老出现连接结点和浮地的问题,我检查了串联电容两端并没有空接,而且接地也是用的0接地,请各位高手看看,感谢万分!

网友:
    你的文件中没有dsn文件,没法帮你啊

楼主:
    怎么打包所有的文件上传啊,我以为只用那个主文件就得了呢

楼主:
    看看是不是这个,里边有个dsk文件,拜托你了!

网友:
    你说把AD603调到了元件库里,可是从图中可以看到,603并不在pspice库中,你可以试着把这个元件放入pspice下面的库中,再从这个库中提取元件到电路图中仿真,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,就可能是这个元件本身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    库中不是本身就有ad603吗?直接用这个试试吧。

楼主:
    应该不是元件的问题吧,我把电容删了就没有问题了,但是发现电压加不进去

楼主:
    liwei,我能加你QQ吗,很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

网友:
    你说把哪个电容删了就没问题?

楼主:
    我QQ是405491542,把3端口那个电容删了就没预见现问题

楼主:
    我怎么没有找到AD603呢

网友:
    你用的是哪个dsn文件?我打开的是dsk.dsn文件,删了3端口电容后,还是有问题啊

楼主:
    5端口跟工端口之间的连接有问题,把电阻去掉后就没问题,不知道什么原因,我在库里边没有找到自带的AD603啊

网友:
    5端口跟哪个端口?ad603在anlg_dev.olb库

楼主:
要不你把你的库给我传传,我在我那个找不到

网友:
    我把5端口的电阻短路和删掉都没用。

楼主:
    我用你的元件库里边连了个电路,错误是AD603电路没有定义,我明明把它放到库里边了的,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:
    你上传的文件里什么电路也没有

网友:
    我也仿真过AD603  怎么没有这个问题?

网友(2009-07-30):
    AD603 AGC 仿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