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.0的HyperLynx怎安装不成功?

楼主(2009-05-29):
    9.0的HyperLynx怎安装不成功?
layout,logic与router都可以使用了?
那位搞定了?
    用的就是版内的那个生成工具

楼主:
    比较奇怪 其他几个用的都可以了 就差这个不行

网友:
    我装上以后也是这个提示,期待高手解答

网友:
    把crack文件夹里的mgls.dll复制到HyperLynx里面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哦!

网友:
    复制mgls.dll以后说版本过低?

咋办呢, HyperLynx 和 DX不能用,其他正常!!!

    高手支招哇!!!

网友:
    貌似生成的license文件里面,确实没有hypbsw和hyplsw这两个feature

网友:
    我的装上就能用了亚,包括那个CAMCAD,都有LICENSE的,我运气这么好

网友:
    楼上的 你用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的 我用的是XP3的就不行啊

网友:
    xp3的也可以的,我用的就是xp3,你的破解有问题,换一个试试看

网友:
    我的也沒問題,都可以用..

网友:
    我也是啊! 郁闷,其实我就只想用HyperLynx

网友(2011-09-20):
    我安装时也出现了上面的问题,现在还没搞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