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lit/mixed层灌铜的疑问

楼主(2009-05-29):
    这是pads自带的例子preview.pcb中split/mixed层灌铜后的截图,中间那个2头园的长条形框,其属性是board cut out,按理说应该是一个挖空的部分,但是为什么使用plane connect后,这个挖空的部分也会出现铜皮?

楼主:
    plane connect?
引用 网友A:

是啊,在pour  manager中不是有这一项的吗?

网友:
   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当时我是在原位置上面再加一个禁止灌铜框来解决的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盗版软件的原因所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