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2007.2导出DXF时没有Contour选项

楼主(2009-05-29):
有时有些文件又能出现这个选项,很奇怪,请高手解答;重谢!还有其他爱好者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吗?

楼主:
EE2007.3导出DXF时;Contour选项简直太过华丽,估计大多数用户用不上,可以设置为盲埋孔那样,等于就是NPTH的盲埋孔钻孔

网友(2009-08-20):
就是就是!

网友:
DXF输出程序首先检查当前PCB设计数据中的Object Types,如果没有,则不会列出。因此如果你的设计数据中没有Contour对象,是不会列出的。这个问题如此简单,不需要询问的。

楼主(2009-11-10):
经过试验在当前设计中已有该项,但是还是无法输出。解决办法是使用MOUNTING HOLE替代之,输出时则有该选项;新版本WG的问题还需要解决导入和导出的问题,这个很重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