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7.5不能XX的看这里

楼主(2009-05-29):
用这个吧,听说是07.3以后用了新的加密算法,以前的xx无效了,用这个新的就可以了,把所有的组件,比如hyperlynx 8.0  iodesigner 7.4装一起然后用这个xx就可以了,装在c盘的直接用,装其他盘的只要改一下批处理

网友:
谢谢楼主,能不能发个完整的安装说明,我安装到一半,软件提示找许可证,取消后,软件好像就装不上了,桌面与开始菜单也没有,更不能像您说的,安装后使用这个文件。请指导一下,多谢!

楼主:
xx里面有个产生license。txt文件执行文件,要用license才能安装好,跳过了license就没法安装了,其实安装很简单的

网友:
换了这个License,以前不能用的功能又可以了,真的很感谢!!!

网友:
谢谢楼主提供!
但是我按照该方法,出现了一点问题。
DXDESIGNER正常
可EXPEDICTION时出现了以下问题:

Unable to obtain a license for feature "wgascentl2"
License request for wgascentl2 feature failed [mgls_errno =203]

苦恼中,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二?

楼主:
查看你的mgls_license_file变量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东西,有时候装了pads再装expedition会把两个软件的license变量放在一起,不过应为是xx的license,expedition会把pads的当做license用,这样导致expedition无法用,这个xx可以用在pads上,所以,保留mgls——license——file变量指向这个xx生成的license就可以了,其他的全不要,有一次我就是这么解决的,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,软件不是装c盘的自己更改批处理,也可能是mgls。dll没有替换!

网友:
谢谢楼主,下来学习一下!

网友:
打开EXP的时候比WG2005慢了N多

楼主:
那是应为你的license太多了,减少一些重复的license有助于提高速度!比如在lm_license_file变量下只保留一个mentor使用的license就可以了,或者是把mentor的license放在前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好久没有上来了。
谢谢楼主的热心解答。
把系统格了,重新安装EE2007.5,问题依旧。换成EE2007.3,问题依然是这样。。。很郁闷。
怀疑是自己的机器有问题,今天打算在其它机器上试下。。。老天保佑!!!

网友:
能XX没有安装文件呀,你们都是那里搞到的,还这么快,TLF??你们能登上去,现在的TLF商业化了,远离了当初的精神,迟早完蛋,VERYCD?我怎么找不到呢?

网友:
搞定了,谢谢楼主帮忙!

网友(2009-07-03):
多谢了楼主,我按照你说的这样就安装好了

网友(2009-08-30):
楼主,你太伟大了,my god

网友:
谁能告诉一下具体的操作步骤啊,谢谢了先

网友:
不对啊 楼主 我用这个只能破解库管理和原理图 但是PCB就是不能用啊 老是说是LINCE有问题

网友(2009-10-27)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希望能够搞定。

网友:
请教楼主,我的破解完了都没问题,直到板子画完了,生成Gerber的时候有问题了,无法查看Gerber文件,是不是我哪里设错了?

网友(2009-11-26):
回复 网友B:

我也有一样的问题,能否帮忙看一下,我的两个环境变量LM_LICENSE_FILE和MGLS_LICENSE_FILE里面好像没有错误,都指向F:\KeyGen\license.txt

网友:
我也下一个试试.谢谢!!

网友(2009-12-28):
不知道,能不能成功。。。。

网友:
下完了,不知道能不能破解成功,担心。。。

网友:
(那是应为你的license太多了,减少一些重复的license有助于提高速度!比如在lm_license_file变量下只保留一个mentor使用的license就可以了,或者是把mentor的license放在前面!)请问lm_license_file变量在哪个位置呢.谢谢.我的PCB启动很慢哦.

网友(2010-05-27):
先下了,愿我能用上它,先谢楼主

网友(2010-08-18):
很好,正找这个呢!

网友(2011-10-19):
实在是太感谢你了,安装了N遍都没成功,用这东西处理后就OK了!!

网友C(2013-01-20):
这个真的不错,我装的是2007.7的(同时之前也装了Pads),也是出现了上面的错误,就是用上面的文件按照里面方法破解成功了,谢谢!

网友(2013-08-05)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真的不错,我装的是2007.7的(同时之前也装了Pads),也是出现了上面的错误,就是用上面的文件按照里面 ...

你2007.7也是用这个破解的??能行么?

网友(2014-01-31):
万分感谢楼主分享,正需要这个呢!谢谢!

网友(2017-02-20):
好像很多的feature每列在里面

网友:
不知道能不能生成最新的feature

网友(2021-07-18):
    遇到这个问题了,下载试试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