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破解

楼主(2009-05-29):
mentor Graphics pads9
运行Crack\MentorKG.exe,生成LICENSE.TXT。
附:
WIN2000,winXP中环境变量的使用。
“我的电脑”,“属性”,“高级”,“环境变量”
系统变量
PowerPCB
变量名:MGLS_LICENSE_FILE
变量值:D:\PADS2007\Crack\LICENSE.TXT
请把路径设置对,如果安装有pads2007,就不需要设置。
拷贝MGLS.DLL至
X:\MentorGraphics\9.0PADS\SDD_HOME\Programs
覆盖文件

破解文件下载
http://www.qbbjh.com/article/07EDA/02/2009-03-13/23.html
如破解或安装不成功,请留言,我会尽快解决。
我会尽快出绿色精简免安装版

网友:
你搞详细点好不好,不过确实可以安装成功,现重复如下
先产生license.txt 复制到某个路径,如C:\
安装PADS9.0,使用刚才的C:\license.txt,直到安装完成
删除系统自动产生的 MGLS_LICENSE_FILE变量,退出属性菜单
在增加一个环境变量MGLS_LICENSE_FILE,路径为C:\license.txt
确定后退出
使用2007.291的MGLS.DLL覆盖X:\MentorGraphics\9.0PADS\SDD_HOME\Programs下的同名文件
破解完成
我的系统是XPSP2
安装不成功的朋友可以一试,

网友:
精简版好啊!

楼主:
精简版已经发布。请去下载,
说明也写了。

网友:
有没有试用过啊

网友(2009-09-09):
有VISTAX64下的破解方法么? vista里环境变量都找不到。

网友:
几乎把这里能找到的破解文件都试过了,vista下还是搞不定,无奈又装回2007.4了。。。

网友:
精简版我下载了,还没有用呀!

网友:
PADS9.0装好了,vista里环境沒问题,在verycd.com 下载了但crack 文件怎么装都不成,后來下载了这个
crack ,馬上成功。
https://www.eda365.com/attachment ... y6GvGGZK7qwC88S%2Bw

网友(2010-04-14):
好人啊!好人!谢谢啊!谢谢!

网友:
v9.1 怎么破,一样的吗? 有人装了吗?

网友(2010-07-03):
我的9.1破解一直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