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下安装9.0遇到的问题???

楼主(2009-05-30):
在Win7系统下安装了多次还是不成功,软件打不开,安装时还有错误警告!!!哪位高手能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儿呢???

网友(2009-07-26):
我的也是啊,有没有办法啊

网友:
你们都太NB了吧?就转到Windows7了?PADS支持这个平台吗?这个windows7和vista的内核还是有区别的吧?再说了,windows7还没开卖正式版呢,哥哥们太超前了,呵呵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据说在属性里面有个向下兼容就可以了,没试验过。如果成功,贴出来看看。

网友:
哈哈,目前来说,还是XP好点.

网友(2009-08-31):
我安装成功了。可以在windows7里运行,系统是7600 OEM的,在安装时要选择兼容性,到XP SP3,装好破解成功了。

网友:
还不行带机过来,我帮你安装就可以了。。。。。呵呵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