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0终于 安装成功!!

楼主(2009-05-30):
安装了3次,最后一次终于成功了!!CHEERS!!!
3次都是按照大侠的破解方法,最后一次成功了,DX,HY都可以使用了,而且还不用修改环境变量!!

我的做法是安装第 3次前删除注册表里所有mentor的选项及环境变量。

各位没装成功的可以试一下。

网友:
我从来不卸载……现在机器里面装EE,PADS07.4,9.0都没问题。

网友:
我装了2007.4,9.0没有安装成功,2007.4不能用了,好郁闷,谁有2007.4和9.0共存的破解方法和安装方法,,

网友:
请使用精简版,我已经发布。
所有的版本都可以共存。
而且如果有一个版本,都不需要设置环境变量

网友:
正在下载精简版

网友(2009-09-07):
精简也不能

网友:
不知道是怎么事,提示找不到 LIC

网友:
現在只有安裝在VISTA下面有發生過問題!!其他的沒有!!

网友(2010-03-08):
装了几次都不行,而且每次都严格按照步骤走。

网友:
我现在安装也是找不到LIC

网友:
我装了两个月才成功了,两个月前所有办法试尽,没得到收获,两个月后确实要用到9.0,又拿出来装,同样得方法,一次就成功了,还装了两台电脑,太兴奋了!

网友(2010-05-08):
我都不知到装了多少次了,不过还是装成功了 哈哈,其实就是环境变量没设置好

网友:
不过再次装的时候需要清理注册表里的以前的痕迹

网友(2010-06-09):
win7下安装9.0怎么破解

网友(2010-08-27):
今天装了好几次都没成功,
前几次装的时候都没怎么注意360弹出的窗口,
最后一次装时仔细看了才知道,安装过程中360
把部分安装程序当毒杀了,导致安装失败,所以
大家装的时候最好把杀软关了再安装。

网友:
PADS9.2 check及详细安装方法

PADS9.2 check.rar

网友(2010-12-22):
我不知道怎么安装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