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铺设电源层和GND层

楼主(2009-05-30):
刚刚接触allegro
所以可能问些很笨的问题:就是铺设电源层和GND层后 我用自动布线 然后所有的过孔 器件的脚全部都打叉叉了

另一个笨蛋问题:就是六层板有三个信号 也是自动布线  但后面却只有两层有布   ROUTE前 显示是有三层的

谢谢~~

楼主:
哪位大哥  务必帮帮忙

网友:
问题描述的不是太详细,最好能贴些图片。
第一个问题可能是电源和地网络定义的电压值,所以会出现你所说的打叉叉现象,呵呵!
第二个问题可能是在自动布线里面将某层设置禁布了。请看下View->Layers对应的层里面是否将某层设置成“θ”这个了

楼主:
嗯  谢谢3楼大哥~

网友:
    在论坛搜素内层分割设置!

网友:
    "所以可能问些很笨的问题:就是铺设电源层和GND层后 我用自动布线 然后所有的过孔 器件的脚全部都打叉叉了"
    这个是设置了十字连接吧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