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条线是板的外框线?

楼主(2009-05-31):
问个弱弱的问题,因为自己才刚用pads 软件不久,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有点低级.
8 B" a5 `6 L$ u: h 我的问题是:在我布完线以后,我想缩小板的尺寸.但是在操作中有点问题.板的外框有两条线,我不知道该改哪条线,而且在我删里面一条线的时候似乎删不了,外面那条又选不中

网友:
在不选中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右击鼠标,在弹出的选项中选择“select board outline"就能选中边框了。边框的名称类型就是“board outline”

楼主:
为什么board outline 要画两个外框呢?它是以哪个为主?

网友:
不是板框吧  会不会是铜皮线

网友(2009-08-18):
右键看它的属性,你就知道哪个是边框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