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解决)自己做的焊盘在做封装时找不到。

楼主(2009-05-31):
我用PAD desiger画的焊盘,在PCB edit中做封装时导入时,那个选择框中没有显示我开始画的那个焊盘,请问,是怎么回事啊?? 我用的是15.7软件。

楼主:
知道了。我刚开始是把焊盘与封装分开放在不同的文件夹下,开始想那样好看一些,那知道出现这样的问题了。呵呵。

网友:
    路径设置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