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.4和PADS9.0的共存安装问题

楼主(2009-05-31):
请教:在pads2007.4已经安装好的前提下,如何安装PADS9.0?我安装了很多次,都不成功,相反2007.4不能用了,是LICENSE的问题,请教ADS2007.4和PADS9.0如何共存安装?

网友:
安裝好2007以後license資料路徑都設定好以後,再安裝9.0時就不要再裝一次license,這樣就可以了..license是可以共用的..

网友:
上楼说的和我一样,我也是没再装LICENSE才成功了的!

网友:
2007.4和PADS9.0共存。设置变量名就可以了,变量值是你的LICENSE文件所在,比如我装在C盘:

变量名:MGLS_LICENSE_FILE
变量值: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ll Users\Application Data\pads\2007_4\licensefile.dat;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ll Users\Application Data\pads\9_0\licensefile.dat

网友:
2007.4和PADS9.0共存。设置变量名就可以了,变量值是你的LICENSE文件所在,比如我装在C盘:

变量名:MGLS_LICENSE_FILE
变量值: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ll Users\Application Data\pads\2007_4\licensefile ...
引用 网友A:

共用一個license就可以,變量設定也不用弄成這樣複雜..

网友:
简单点好,启动速度会快很多。。。

楼主:
共用了9.0依然不可以,不知道为何??

楼主:
LICENSE到底如何用

楼主:
LICENSE 用2007的还是9.0的?

楼主:
搞定,原来是要添加注册表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共用license當然是要用2009的..

网友:
楼主能共享一下你的PADS2007.2吗?想用回这个版本,找不到下载了

网友C(2011-07-15)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昨天在2007.4已安好的情况下安了一个精简版的9.3 ,可现在9.3能用7.4只能进DEMON模式,请教一下这得怎么办呀?我试过重新对7.4进行破解可还是不成功。请高手指教!!谢谢了

网友(2011-10-11)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昨天在2007.4已安好的情况下安了一个精简版的9.3 ,可现在9. ...

老兄,要是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告诉我一声,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到时可以发到我邮箱:cctv4339@21cn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