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一块铺铜中铺另一块铜?

楼主(2009-05-31):
    一块双面板,有2个电源,铺铜时2个电源需要分别铺,试过
    1.copper  pour和copper   pour  cut   out再在挖空的地方铺另一块铜
    2.copper  pour和keepout再删去keepout铺另一块铜
    结果都不行,请问如何实现这个功能?

网友:
    好像没道理啊,理论上应该可以的。帮顶~~知道的说一下。

网友:
    把中间的铜批优先级设置得比边上的高就行了
    红圈中的数越小,优先级越高。

网友:
    楼上正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