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主频150M不做信号完整性分析行不行?

楼主(2009-05-31):
请问主频150M不做信号完整性分析行不行?

网友:
有必要分析吧

网友:
高手的哈,500M的都不用分析,但是菜鸟的话,哈哈,就得认真一下了,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嘛

网友:
150M是什么的频率?CPU的吗?外部接口的最高频率是多少?

网友(2010-11-21):
速率不是判断高速信号的唯一条件,关键要看上升时间对应的信号带宽

网友:
是不是要分析,不光是看频率或者速率。信号拓扑、走线距离,以及芯片的buffer配置等等都有关系的。

网友:
    楼上很有道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