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16.2 自动关闭问题

楼主(2009-05-31):
为什么我新装的allegro 16.2 一旦是编辑铜箔边框,就会自动关闭。
必须要重新开启软件方可再次使用。请问有遇到这个情况的吗?
申明:我的软件是非正版的。会不会是因为是这个原因呢?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,不过是在region的shape出问题,画新的都不行。

网友:
是不是用LONG提供的那份破解文件破解的?如果是 话请用别的破解,我开始用LONG的破解也经常莫名的死机,后来改用不是NO LIC的破解就没出现过了。

网友:
3# steven.ning 樓上的用什么破解啊

网友:
装个09版的HOTFIX试试看

楼主:
我没有用LONG的,我也是用的NO LIC的。

“09版的HOTFIX”是什么

网友:
网上有破解文件,是用license.lic文件破解的那个,不是NO LIC的那种破解方法,用NO LIC破解的方法问题多!!

楼主:
那我找个license.lic来重新破解试试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