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-COPY ?Z-COPY ?

楼主(2009-06-01):
小妹刚学这个软件,按照教程操作这个Z-COPY命令,好像怎么弄都没有COPY成功我要复制的外框 。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命令的操作细节。我是这样操作的:
1.add line ,划出完整的一个 shape;
2.shape--compose shape;
3.edit---Z-COPY;
请问这样做对吗?options中是不是有什么设置我没有设置啊。 。不胜感激!

楼主:
自己知道了,options中没有选择shapes

网友:
options中 选自己想要的,然后鼠标选中shape

网友:
在这个软件中,都是选择器件,再选择命令!

网友:
4楼的说话有意思
用过多少?

网友:
请注意cmd区域的提示!

网友:
自己發帖提問,自己跟帖解決。
樓主,有你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