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看到一些设计布线,为什么大量采用弧形拐角?

楼主(2009-06-01):
如题~~
这个拐的度数怎么来掌握呢?

网友:
主要是在高频的时候有天线辐射效应。
在低速的时候无所谓,告诉的时候就成问题了。
很形象举一个例子,你跑的时候,前面有一个直角的弯道,你跑的慢可能对你影响不大,但是你速度很快可能就会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这个比如真形象!受教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