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元件标号的层显示问题

楼主(2009-06-01):
本人以前是用protell 99se的,在protell 99se中元件的标号和走线不在一个层上,而pads中元件标号与走线在一个层上,这样他是如何保证标号与走线互不干扰,或者说元件标号是用怎么做在板子上的

楼主:
本人刚学pads2007,问题比较幼稚,见谅

网友:
不可能在一个层上啊 PADS也有丝印的啊!是不是你的颜色没有设定好?!

网友(2009-08-04):
是在同一个层上的,但分开文字、板框、走线之类的

网友:
不可能在一个层上啊 PADS也有丝印的啊

网友:
从logic导入的元件,就算位号和走线在同一层,也不回互相干扰的;
但是如果是你自己画的2D line ,比如把几个位号框起来的那种,
就不要画在走线层了,会干扰到走线,这种线要画在丝印层。